请教电机星三角手动控制及PLC自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26):
请教各位高手:电机星三角手动起动时,用按钮控制接触器起动及停止。PLC自动控制时,想利用PLC一个输出点控制三个接触器进行星三角起动及停止,这样是否利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三个接触器工作。请问怎样操作好些,可否画图说明。谢!

网友A:
老大PLC只用一个输出点实现电机的星三角起动这命题有点怪吧,三个接触器分别是A电机得电接触器B星型接触器(带时间辅助触头)C三角型接触器。PLC输出点同时导通A和B。B吸合X秒(X由时间辅助触头设定)后断开并接通C转成三角运行。用PLC三个点写段小代码就好了 PS:手动的话上百度搜吧图什么的很多。

网友B:
,这个看看行不行,我经常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