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电机星三角手动控制及PLC自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26):
电机星三角手动起动时K1闭合,用按钮控制接触器起动及停止。PLC自动控制时,K2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起动,K2失电停止工作(想利用PLC一个输出点控制三个接触器进行星三角起动及停止,这样是否利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三个接触器工作)。请问控制是否安全可行,另怎样操作还会好些,可否画图说明。谢!

网友A:
中间继电器K1\K2之间要互锁。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我看行

网友B:
不过热继电器要调成手动复位的

楼主:
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C: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指教。

网友D:
电机星三角启动没有必要用PLC控制吧?

网友A: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E:
不错!楼上说的很对,就是热继复位安全问题要考虑,手动自动互锁也要

网友F:
PLC控制完全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