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请教一下三角-YY双速电机两中运行方式运行时,他们的功率、转速、电流是不分别是双倍的关系啊

网友A:
不是,电机铭牌上都有标示的.

网友B:
功率是由定转子的铁芯而定,转速跟它的极对数有关,双速三速电机是由它内部的线圈变化决定的,电流是由电机功率和负载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