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2n编程口与FX2n 232BD用不同协议同时通讯

楼主(2010-08-26):
有没有谁试过FX2n编程口与FX2n 232BD用不同协议同时通讯?
编程口与组态王通讯,232BD与基恩士的激光测厚仪进行无协议通讯,听说一旦设定D8120编程口就不能通讯了是这样的吗?
本来想激光测厚仪直接与组态王通讯的,但貌似组态王没有与无协议设备通讯这一功能,不行的话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在FX2N的PLC加装一个FX2N-422BD 也就是在加一个编程口出来.这样就有2个编程口了,还不用编写特别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B:
编程口连组态王,232口再通讯,这样的配置应该是可以的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
但好像他们不走同样协议的哦。
三菱

网友C:
可是设置了D8120就不能再用RS422BD了,有试过吗?

网友D:
完全可以,编程口与扩展口本来就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通讯口
D8120就是用来设置扩展口通讯格式的,它的设置不会对编程口产生任何影响。
你要与无协议的激光测厚仪通讯按以下步骤做
1.找到你的激光测厚仪的通讯格式
2.将D8120设成与其一样的格式,具体怎么设可以查说明书(如实在不知怎么设可以将激光测厚仪
的通讯格式发上来我帮你设)
3.用RS指令编写通讯程序
然后就可以对你的激光测厚仪进行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