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遇到一个编程,原来程序是松下的,现在用LG的,但是,其中开头一段,我不知道啥意思!对松下的不熟!求帮忙!帮我解释下这是啥意思!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A:
第一句是傳送指令,就好比三菱的MOV指令一樣的
第二句是除法。[F32 %,  S1, S2, D]  [P32 P%, S1, S2, D]

     16bit数据除法运算。

     (S1)÷(S2) → 商(D)

                   余数(DT9015)

     ※FP10/FP10S/FP10SH/FP2/FP2SH中的余数存放于DT90015.

允许指定存储区类型

    S1: WX,WY,WR,WL,SV,EV,DT,LD,FL,IX,IY,常数K,常数H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S2: WX,WY,WR,WL,SV,EV,DT,LD,FL,IX,IY,常数K,常数H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D: WY,WR,WL,SV,EV,DT,LD,FL,IX,IY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 下载积分:+3(wty5588)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B:
    学习了,松下一点都不知呀.

网友C:
    学习了,松下的没有见过

网友D:
    诶。。。学习了,大神很多啊!

网友E:
    多看看资料。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