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称重方案

楼主(2010-08-26):
现有一个料斗秤,我想选用西门子的PLC,可是都要用那些东西呢?
传感器一共4个,通过集线器连接。主要问题是重量数据怎么采集到上位机,是通过称重仪表好呢还是通过模拟量模块号。麻烦高人提供经济型的方案和精准度高的方案。
每次配料总重在500-800公斤左右。

网友A:
又要经济又要精度高,好像不可能啊。哈哈
经济倒是可以做到:用称重仪表通过补偿终端盒连接,PLC使用模拟量模块与称重仪表连接,不过选择精度高的仪表也一样达到精准

楼主:
我也咨询了一下:说是PLC+模拟量模块+变送器 或 PLC直接加称重模块,不确定这两种方法到底哪一种好

网友B(2010-12-07):
你好,上海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加我QQ:534645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