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232BD与PLC连接的接线图

楼主(2010-08-26):
求232BD与PLC连接的接线图,谁有?

网友A:
2-3
3-2
5-5
就可以了。

网友B:
发射对接受,接受对发射,地对地,一般是这样,不过还要看你连接什么设备,通讯协议是什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2-3 3-2 5-5可以通讯,我已经试过,但是通讯流量太大是,似乎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