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PLC,FX2系列,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0-08-26):
请问高手,我买了根三菱编程电缆,USB-SC-09,用的三菱GX Developer,怎么跟FX2连不上,老是出现通讯错误,请告诉我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设置通信串口

网友B:
在保证安装了驱动程序的前提下,在插上编程电缆,双击我的电脑,在单击属性,点硬件,点设备管理器(D),找COM端口号是多少,看到的是多少号在编程软件里就设置多少号就行了。
下载积分:+1(农村娃) 够明白

网友C:
点在线——选择PLC——确定——PLC读取——直接连接PLC设置——确定。我这是串口的链接方法,希望能对你提供帮助

网友D:
要保证编程线没问题才行

网友E:
普通的USB转232不行。要用PLC专用的

网友F:
买哪的线?
我买过一条USB-RS232不能用

网友G:
买个串口卡嘛。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H:
给线装上驱动,然后看电脑分配给它的端口是多少号,然后设定你编程软件通讯的端口和它一致就好啦

网友I:
我用的线和你的一样。很好用。给线装上驱动,然后看电脑分配给它的端口是多少号,然后设定你编程软件通讯的端口和它一致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