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PLC这种控制方式代替了以前继电器控制方式的许多中间继电器,但直接控制电机的继电器是必不可少的。
(1)那么如果负载小,或者控制程序简单用PLC控制的是不是也可以不加继电器?
(2)有时候说加继电器是为了保护PLC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外围电路过载,短路超过PLC输出可允许的电流(2A,继电器式).那烧毁了;除了费用的问题,会增加多少的麻烦事情.

网友B:
引用楼主jj0327andhxl于2010-08-26 21:50发表的 PLC与固态继电器连接 :
PLC这种控制方式代替了以前继电器控制方式的许多中间继电器,但直接控制电机的继电器是必不可少的。
(1)那么如果负载小,或者控制程序简单用PLC控制的是不是也可以不加继电器?
(2)有时候说加继电器是为了保护PLC又是为什么呢?

1.可以不加。
2.是为了在输出功率大时,保护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