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2n-2DA问题

楼主(2010-08-27):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我的2DA没有输出(0---10V)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
2AD是用来接收模似量信号的,你要输出模拟量信号应该用2DA

楼主:
对不起我刚才发错了,现在已经修改过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A:
你的问题提的太模糊了,想帮你解决也没办法!
你可以将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或者你真认为你的程序没问题可以换个2DA试试

网友B:
你的接线玩好吗?公共端?还要确保模块去本体的可靠连接

楼主:
我的问题找到了是模块号的问题TO K0 K16 K4M116 K1我写成TO K1 K16 K4M116 K1下面一样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