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输入点X13常亮

楼主(2010-08-27):
求助:
本人使用一台三菱PLC:FX2N-64MT-001,工作一段时间后X13常亮(拆了线),停机一段时间后恢复,现场使用环境40度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A:
应该是输入光耦回路有问题,或者是安装时不小心掉了铁粉进去短路,但也不要忽视干扰问题。

网友B:
输入点坏啦,换一个点吧。

网友C:
同意1楼的看法,看边上有没有变频器等干扰源,关掉试试.

网友D:
此时,X13内部常开接点,接通吗?

网友E:
如果没有干扰源 监视梯形图看看X1
3点通吧

网友F:
1)你接完线后没有清理PLC接线端及整个PLC。2)PLC接线端排固定螺丝松动。本人的小弟也遇到此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
.此机是保修机子.在常温检测是正常的.一到现场工作后才会出现此问题.所以非常郁闷.大家有没有遇到此问题啊.

网友G:
同意一楼的想法

网友H:
同意1楼的看法,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I:
应该是有干扰,否则就是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