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变频器在50Hz时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8-27):
公司现有台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的输出电压为540V左右,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我觉得有问题,
咨询厂家却说万用表测量的是不准确的,又说是直流电压,这样说的对吗?
想问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A:
v/F,原来还测到600多的

网友B:
你用指针万用表再测一下看看,数字万用表测这个相当的不准!

网友C:
如果是使用v/F控制方式,变频器输出是等幅而不等宽的脉冲电压,所以用万用表测量时会有误差。

网友D:
好像要用方波表

网友E:
指针表有的也测不准。但电压与频率的关系可能就要看V/F曲线了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F:
我在30HZ时测到700V

网友F:
请问哪位高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并非正弦波,而万用表设计时都是按正弦波的设计的即有效值=0.707*最大值,所以测量变频器时只能看有无输出,而不能测出有多大的输出。

网友H:
频率低了电压应该升高

网友I:
变频器不能升压,可能你测量有问题,用整流系指针表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