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一台三菱fx2-32在读取程序时出现以下提示:
读入的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e的容量,或者不能写。请确认plc参数的容量设置。
经PLC校验检查结果如下: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402]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请问该怎样才能恢复FX2的正确参数

网友A:
清空内存,在重新写入程序。这样可以吗?

网友B:
编程软件的左边有一个参数栏下拉----PLC参数----内存容量设置,把里面的注释容量值改下,不要为零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两位,该方法已经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好像清空PLC内存后,在在线下拉菜单中,将时钟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试试看。

网友D:
遇到过好多plc亮红灯的情况,检查为参数错误,重新下载对应型号参数后ok,程序并没丢。希望对楼主有所启发。

网友E:
PLC参数   缺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