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如何进行保养

楼主(2010-08-27):
大家好,请问电磁换向阀如何进行保养,能不能上传些资料啊.

网友A:
是液压上的吗?

网友B:
如果是油压的,就不要管他,把你的油源搞干净点,过滤器定期换就OK啦

网友C:
如果会有卡阀了,建议拆开清理一下。
阀芯用金相砂纸稍作清理就好了。
老卡建议换新的。
油和过滤很重要,油压温度控制在10 ~60℃,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网友D:
用才油清洗

网友E:
是油的还是气动,油的一般不需要保养,把油源搞干净就行了。气动要经常在气动三元件里加油,放水。

网友F:
是油的还是气动,油的一般不需要保养,把油过滤干净就行了。气动要经常在气动三联件里加WD-40,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