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0n系列的输入点无法输入??请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2010-08-27):
我有一个FX0N-60MR,输入点只有X0~X7可以亮灯,其它的X10~X17,X20~X27,X30~X37都不能用,为什么呢?
是不是PLC输入点坏掉?可我打开PLC也看到不烧坏的地方。
请帮帮忙~~
心静 思远

网友A:
X10~X17,X20~X27,X30~X37是什么类型的输入信号呀?COM端直接和X10~X17,X20~X27,X30~X37短接也是这样吗?

楼主:
恩,直接短接也一样

网友B:
COM端直接和X10~X17,X20~X27,X30~X37短接,然后把COM和PLC的负24V端接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是PLC的问题啦,或者将X10~X17,X20~X27,X30~X37与输出端得COM端接试试,不过得注意电压等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