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此时内部继电器$100.00决定图形是否显示,因为要移动2个坐标,因此参数字数为2个。开始图形选择画面中的0组0号,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制作的图形编号设定。

继电器数为1,因为只需要控制一个画面。

此时$100.00为是否显示 $101代表图形的X坐标,$102作为图形的Y坐标,实际运作是,只需要将上述三者更改为实际PLC坐标,如三菱的PLC,D100,D101,D102,当然,你需要更改$100.00为PLC地址,参数地址顺延。
问题$100.00为是否显示 $101代表图形的X坐标,$102作为图形的Y坐标,对应西门子200应该是什么呀?是VD吗?一般和PLC是怎么一个对应关系请教一下,我要用传送指令把数据传到相应寄存器吧!VD100在PLC里怎么设置它ON呀。

网友A:
$U:POD的内部继电器,不带有掉电保持特性,长度为1个字。

VD:200中变量区(数据区)中地址,长度为2个字。

为何需要去对应?$U改为VW总会吧。

VD100为ON?MOVD 1,VD100或者 S V103.0

唉,让你跟我买POD还不愿意,省点小钱学不到精华技术最终还不是得不偿失,呵呵。

楼主:
没有办法呀,东西在那买我不做主!我很想在你那买呀!还能辅导一下!现在钻半天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我只管程序!再和你确认一下,触摸屏内存为$100.00,是触摸屏内部继电器不用做修改。只是s7-200里把vw100.00为是否显示,vw101代表图形的X坐标,vw102作为图形的Y坐标用传送指令分别给这几个字赋值就可以了对吗?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