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在等

网友A:
电缆很多种,90MM是直径应该,半径方乘以3.14就是截面积,楼主可以自己算下,但是还要加上线皮面积,不知楼主是什么电缆,所以还是给电缆厂家打电话要资料才是上策.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或许我孤陋寡闻吧,只见过95的,还没见过90的!
有1*95,3*95.4*95,5*95的,还有3*95+2*50,4*95+1*50,3*95+1*50的,裸导线也有单线95的,铠装与非铠装的也不一样,你问的是哪一种?

网友C:
电缆很多种,90MM是直径应该,半径方乘以3.14就是截面积,楼主可以自己算下,但是还要加上线皮面积,

网友D:
90mm电缆?直径?90平方?定制的?粗细问题应该再考虑一下绝缘部分
截流量可以让厂家给算算或者自己算
导体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
铜线: S= IL / 54.4*U`
铝线: S= IL / 34*U`
上式中: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
U`——充许的电源降(V)
S——导线的截面积(MM2)
饿米豆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或许我孤陋寡闻吧,只见过95的,还没见过90的!
有1*95,3*95.4*95,5*95的,还有3*95+2*50,4*95+1*50,3*95+1*50的,裸导线也有单线95的,铠装与非铠装的也不一样,你问的是哪一种?

我也是头回听见有90的线

网友F:
谁敢生产,国家没这标准,不怕打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那么多人都是所答非问,90MM的电缆就是90MM粗呀。就像别人问六根指头是多少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H:
我还没见过90MM电缆,是否多心的,我要学习一下了,以时并进才成。

网友I:
同样是95平方的电缆,高压的比低压的粗多了。

网友J:
电缆很多种,90MM是直径应该,半径方乘以3.14就是截面积,楼主可以自己算下

网友K:
0.5/0.75/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300这只见到这样的线规,
国产的没有90MM的

网友L:
我还没见过90MM电缆,是否多心的,我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L:
高压的绝缘层比低压的厚很多,并且耐压要求高的多

网友M:
非标90,实际只有80...我也见过标号6平方,实际只有4.8...价码是6平方的价码....这不就是为了骗钱吧!

网友N:
楼主;
应该是95平方毫米的电缆吧?
电缆标的是截面积,不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