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每年都大修,机械方面磨损件多,的确有必要,但是电气方面的,大家都做什么呢?讨论一下,个人感觉除了接触器检查以外,其他的没有多大的必要了

网友A:
检查多了,电机轴承加油,变频器清理卫生,整理电气线路,外加改造电气设施,适应适应生产需要。配电室变压器打扫卫生生,吊拆检修变压器等等。活多去了,你是干不完的。

网友B:
更换继电器,检查检测开关是否正常,检查接线端子的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按钮动作是否正常,检查外部信号线和控制线有没损坏。

网友C:
使用频繁的按钮开关及限位开关必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