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s2 指令,高速脉冲输出中如何改变脉冲数

楼主(2010-08-27):
我用OMRON CP1H的PLC控制一伺服
在高速脉冲输出过程中,我想改变脉冲数
如何实现
请教大虾们

网友A:
要在途中改变脉冲量还是脉冲数?你自己一定要清楚。
不管你途中是要改变“量”还是“数”你都不能用PLS2指令,建议用PULS、SPED配合使用,“量与数”能途中改变。

网友B:
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呢
中途改变的使用方法不是太困难的
不过感觉读取的时候有点困难

网友A: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理解它,再做就不难;你不理解它,就好难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