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山洋单轴伺服实例程序

楼主(2010-08-28):
手边有个山洋伺服电机RS1A01AA,用PLC控制,CN1接口不会接线
有接线图,但不明白具体怎么接。控制方式位置控制转矩控制和转速控制都有用到,想在程序中进行切换,哪位大哥有用过山洋伺服电机的,发个实例上来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三种模式都有用到?,你是高人,向你学习

楼主:
。。。。难道是我表达有误?。。。。
我的意思是:程序里选择,有时用位置模式,有时用扭矩模式,不是同时使用。。。
我是初学者,感觉最难上手的是接线,这里学习编程的贴子很多,接线的实例不好找啊。。。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你基本就是位置加扭距控制方式,那三羊电机有这个参数设置的,具体的接线,就要看接线图了,位置还是靠发脉冲控制,转矩好象可以在参数里设置,好象也可以外加电压控制.如果在广州的话可以联系我帮你搞定:13660123197.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嘿,可惜我在深圳。今天把那个使用说明书看了一天,感觉有了一点头绪,不过还是不很明朗。应该还是发脉冲控制。
弱弱的问下:我用脉冲+方向方式控制,Y0和Y1怎么接?是接F-PC/R-PC还是接CONT7/CONT8?盼山洋高手指点一下,我也在继续看书

网友B:
看来你是真的小新,呵呵有问题电话给我吧,别舍不得电话费,不行用公司电话打啊,做设备打电话请求支援是很正常的.不会有人说你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1.看伺服手册,确定是那些线
2.打电话问技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