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有事麻烦大伙

楼主(2010-08-28):
我这有台誉强牌的变频器,它里边有4个电容,型号是CD293 400V820微法。其中有一个鼓包坏了。现在这个CD293买不到,但是能买到400V820微法的电容(材料跟原来的一样)。我想把它换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可以行的

楼主:
谢谢哈,试试看。你来的还挺早,哈哈。

网友B:
一般的代换原则是,类型相同,耐压值不小于原来的,容量尽量接近原来的或者相同。耐温度值不低于原来的。

楼主:
我买了个450V820微法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450V的这个就是比原来的稍粗一点。

楼主:
一会给它换上,弄好了再来告诉大伙一声。谢谢哈。

楼主:
换上了,变频器面板还是没有显示,跟没有电一样。

网友C:
楼主换的这个电容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变频器内部的电源部分正常么?

网友D:
主电容坏了一般会坏匀压电阻,认真查查
下载积分:+1(汇荣铝业) 经验十足,谢谢赐教。

网友E:
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
有一个680K的电阻坏了。现在好了。

网友F:
行。完全没问题

网友G:
可以,只要容量和耐压值相同就可以,要是耐压值大点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