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各位帮帮忙!我现在有台三菱FX1S PLC,因为客户使用半年了还是不验收,不付款,我想加个程序就是设定个时间使用几个月后自动停机不能启动,我知道有个功能但是我是菜鸟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最好有实例让我看下,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可以!可以加我QQ253417732!或是发送邮件 zhaoweixuan521@126.com

网友A:
我们厂的设备也有被厂家设定密码的,到时候不给钱就开不了机了,呵呵。。。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相信这里有大把高手的。

楼主:
那你能把程序拷贝出来吗?看看估计我就能看明白点!可能的话我也可以帮你修改了!呵呵!

网友B:
仅供参考,时间数值等可以任意设定。
建议与客户多沟通!
谢谢!用这个试一下,不懂的地方还需要麻烦!

在东莞市

网友C:
只要会编程,人家也可以破解啊,不是给程序加密了吗,还不是 又出来解密软件?
没办法都一年了就是不验收,这的厂长不签字总厂就不给钱,回扣给2万他嫌少,一共都没赚十万!

网友D:
M8034除了用做这个锁定输出以外  其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那还不简单,使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将主程序断开,PLC报警即可,最好不要用。

网友F:
你用他们经常用的输入点启动一个记时器设定时间为一小时再自动断开。记时器再起动一个记数器你要多长时间可似自已设定,再用这个记数器去断开其它输出就可似了。

网友G:
很简单啊 加个计数器 三菱里有个特殊寄存器可以关机的好像 通断电一次就记一次数 次数到了就停机了。  在设置密码 加入对方也有懂plc的就比较难了。
对不起!能告诉我是哪个特殊寄存器吗!我没有找到!谢谢!我的是FX1S

网友H:
1s的还是不要加密了

网友I:
学习了,我也想学呢

网友J:
到了这个时候才想时间设置?
干脆借上门服务把PLC给拆下来。到老总办公室:给钱,装上;不给走人。
这不白扯嘛!跟不不可能,我去服务没问题拆了难点!改程序没事!那唯一好处是没人懂电尤其是PLC

网友K:
用PLC内部的时间做就可以。不懂的看不出来吗?简单的吗。书上不都有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到了这个时候才想时间设置?
干脆借上门服务把PLC给拆下来。到老总办公室:给钱,装上;不给走人。

这个主意很强!

网友M:
站长说过了,程序要数据化,因为程序PLC本身不能自己删除,但数据可以,清空了数据,使得PLC不能正常运转,此为上上策,本身理解上就更为困难,如果用户这也能吃透,那你只有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