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我有段程序,里边用了C252这个高速计数器,按手册上说的,一旦使用C252,X0 X1 X2就被自动占用。X0是A相输入,X1是B相输入,X2是复位输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X2一点反应没有。编码器换了还是不行。那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10-08-28 12:18发表的 在问个编码器的问题。 :
我有段程序,里边用了C252这个高速计数器,按手册上说的,一旦使用C252,X0 X1 X2就被自动占用。X0是A相输入,X1是B相输入,X2是复位输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X2一点反应没有。编码器换了还是不行。那位老大帮帮忙。

X2是复位,我想应该在程式编辑,与编码器无关吧?

网友B:
X2是复位,与编码器无关吧?

网友C: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10-08-28 12:18发表的 在问个编码器的问题。 :
我有段程序,里边用了C252这个高速计数器,按手册上说的,一旦使用C252,X0 X1 X2就被自动占用。X0是A相输入,X1是B相输入,X2是复位输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X2一点反应没有。编码器换了还是不行。那位老大帮帮忙。

是不是零位-Z?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编码器没问题X2要自已手动或编程里编一个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零位-Z?

对,编码器上写的就是Z.

楼主:
那个X2不是编码器转一圈它接通一次吗。

网友E:
这个计数器可以软件复位,也可以外部X2复位,怎么用是看你的应用。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F:
    我记得说明上是x2接通一次 编码器就复位一次吧

网友G:
    X2没用
    诚心诚意

网友H:
    人家X2是自己定义的,你也可以定X3、4567,程序做个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I: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J:
要看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型,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看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型,
是增量型的,无锡光洋的编码器,型号是TRD-J360-RZL。控制大冲压机上死点和计数等功能。吕工能否在详细的说一下这种增量型编码器的正确用法?

网友K:
PLC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L:
有可能你的编码Z相是常闭

网友M:
程序中就只写C252计数器,监控着看看;X2可以用按钮或选择开关接上手动给ON信号。逐步排查!

网友N:
编码器频率比PLC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