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上4个接线端子怎样接线

楼主(2010-08-28):
请问,电磁离合器上4个接线端子怎样接线,帮个忙.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离合器和刹车器组合在一起的那种啊?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
2个线圈,一个制动,一个启动!在启动的时候制动不通电!在制动的时候,启动不通电!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C:
是不是一个吸过去 ,一个吸回来哦,一个一档一个二挡

网友D:
我们是把其中2个端子联起来做公共端。另外1个接转,一个接刹

网友E:
一个公共端,其余一个接离合,一个接刹车。

网友F:
一般它的里面有一根线已经把公共线接在一起了,你只要把离合跟刹车的控制线接好就好了

网友G:
把中间的两个做公共端,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就可以了,不行的,调 一下就可以了
天各一方

网友H: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I:
没有见过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