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变频器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请教各位,我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A:
可以,双层电位器!音响的音量调节也有这样的!

网友B:
可行,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C:
用一只电位器控制其中一台变频器,然后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去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即可。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个人浅见:电位器的输出端分出两个线头分别接的两台变频器上,应该可行吧!我也没有真正的试过,仅供参考!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请与大家分享!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一只电位器控制其中一台变频器,然后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去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即可。
可以的,如觉得不行的话加一块多路的调速板这样也可以实现

网友D:
昨天去调试一套设备,其中有一台水泵,只要按一下启动按钮,断路器马上就跳闸,水泵4KW,断路器16A。水泵没有卡死,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热继输出的三相电压都是380V,由于公司里没有摇表,用万能表测量了电机三相,都是通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吗?
1>用钳形表量下另台4KW电机的启动电流多少,以此来判断断路器合适否的问题
2>用万用表量电机三相和地线是否导通,通证明电机烧坏
3>量热继电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F:
电机内部短路

网友G:
你的断路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H:
可以,不过是同步吗?

网友I:
又是你,检查电机3线绕组要相同阻值,打到欧姆档,如没问题换个断路器。另外如是星三角起动,检查此回路。

网友I:
用一个电位器控制2台变频器会有相互干扰。不行。

网友J:
断路器坏也有可能,我就碰见过。

网友K:
可能是接地故障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昨天去调试一套设备,其中有一台水泵,只要按一下启动按钮,断路器马上就跳闸,水泵4KW,断路器16A。水泵没有卡死,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热继输出的三相电压都是380V,由于公司里没有摇表,用万能表测量了电机三相,都是通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吗?

1>用钳形表量下另台4KW电机的启动电流多少,以此来判断断路器合适否的问题
2>用万用表量电机三相和地线是否导通,通证明电机烧坏
3>量热继电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

你有看热继电器的保护电流时多大??? 可能是保护跳了。。。。断路器可以换个大一点的。。。。。这都是小问题咯。。。。。再不行就吧负载拆掉。。。看看电箱是否正常咯。。。。做电工没多久???

网友M:
用一个外部电源,然后把电位器的中间输出连结到两台变频器就可以了.我这样用在东芝的变频器上是可以的.

网友N(2010-09-27):
如果,热继电器有三相380v电压,,,估计是电机接地了

网友N:
2台变频器同牌同型号同容量可以

网友O:
水泵最多的是过载烧了,是选泵的问题,检查热继。

网友P:
可能是接地故障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