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启动不了

楼主(2010-08-28):
有一台220伏风扇启动不了用手动一下就能转,一开始以为电容有问题。换一个还是这样,轴承线圈没问题,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么简单的问题自己想想

网友A:
如果电机发出声音却不转的话,应该是转子与轴承套之间的间隙大了

网友B:
出在启动线圈上。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有一组绕组开路了。单相电机有两个独立的绕组,两个绕组或头相连或尾相连,另外两端并上电容,如图,电容的作用是使其中一相绕组的相位差提前90度,从而产生一个旋转磁场驱使转子旋转,其中一个绕组开路以后就不能产生相位差而无法自行启动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匝间短路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E:
四楼说的好

网友F:
通电后如有电磁声风扇不转,基本上是转子轴与轴承套磨损过大造成的。

网友G:
电容小了。。。。

网友H:
启动绕组有问题或者是电容接线不对

网友I:
两相绕组可能有一相断路,或起动电容失效,4楼分析的很仔细了,你自己找原因吧.

网友J:
四楼说的对,再加点润滑油试试吧。

网友K:
严重缺油,或者轴承磨损严重,付绕组开路

网友L:
长时间不用,把转子两头滴点油
互相学习

网友M:
风扇里面没多少东西...挨个查一查就是...

网友N:
支持7楼,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