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学习软件(FX-TRN-BEG-C)为什么不能打开工程

楼主(2010-08-28):
一打开工程,编程介面就死机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电脑没有安装visual c++2005

网友B:
不是在工程里打开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我装了可是还是一打开就死掉
xuehi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可以的打开的范例现在一打开就显示应用程序错误 “0x77ef8577"指令引用的''0x00090009''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网友E:
在百度空间中有解,可以看看
http://hi.baidu.com/520lq88/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