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当我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时出现的问题  以下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管理工具——服務中啟動該服務,如果不能啟動,請重新安裝授權管理器。

Good Luck
谢谢 我重新安装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在安装的过程中就会跳出这个,我重新安装还是跳出这个,是不是我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有问题了。请问我该怎么办

楼主:
谢谢 我重新安装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在安装的过程中就会跳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