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伺服使用的探讨

楼主(2010-08-29):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我用的是松下A4的伺服,请问伺服驱动器如何能够感知外部负载的变化并使伺服停止啊

网友A:
转矩监控~

网友B:
检测驱动器UVW电源输出电流大小,这个很好理解的,比如说负载过大,伺服电机无法驱动它,此时,伺服驱动器就会发生报警,在监视器里就能看到相应的报警输出代码,这个过程中和你说的问题原理是一样的,伺服驱动器检测伺服电机电流,负载过重,电机就不转,电机不转,那电机里的绕组电流就很大,此时驱动器就认为伺服电机过载了。。。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