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怎么下载上载程序啊?

楼主(2010-08-29):
我的HAKKO 屏 上载程序老是提示 超时, 下载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你使用USB转RS232通讯线的话,请自行核实转换的COM口编号是否与软件中一致。
低端的屏:如V6系列,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会自行在上下载时切换至系统页面,但是少数可能需要用户按Sys+F1键进行切换。
Regards

楼主:
我电脑是直接带串口的 , 屏是V708SD ,要不要按Sys+F1键进行切换。 主要是我的屏碎了 ,已经是不能按了

网友B:
cvlsam:你好。请教HAKKO的屏一定要连接PLC才能显示吗?感觉这个牌子和国产屏的组态方式不一样。

网友C(2011-05-18):
要是当你点下载程序问你要密码,这个密码可以破解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