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采用同步带连接在一起,怎样做到两个伺服同步?

楼主(2010-08-29):
看到日本JUKI贴片机中X Y 都是采用两台三菱伺服电机(MR-J3光纤的那种)传动。。。。每个轴有两台伺服用同步带连接,怎么做到伺服同步??
我用松下两台A4伺服接同步带试过,运行两三个来回就会有一个伺服产过过载报警。。。

网友A:
可以用位置控制。用一个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来控制另一台驱动器的动作。这样设置适当就可以同步运行了!

网友B:
直线差补

网友C:
两轴直线增量插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轴直线增量插补,

网友E:
用电子齿轮,这样就可以完全同步了。

网友F:
用的是一路命令还是两路命令?

楼主:
是一种脉冲控制 如果两个都用脉冲的话就有一个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