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2010-08-29):
—[= T0 K0]—[MOV H11 K2Y10]—
—[= T0 K50]—[MOV H21 K2Y10]—
—[= T0 K80]—[MOV H0A K2Y10]—
—[= T0 K120]—[MOV H0C K2Y10]—
—[= T0 K145]—[MOV H0 K2Y10]—
T0
—|/|——————————(T0 K145)
————————————[END]———
请高手帮我详解一每一步的意思,谢谢。

网友A:
—[= T0 K0]—[MOV H11 K2Y10]—
当T0的当前值=0时,MOV指令传送10001给K2Y10
H11 16进制转换成2进制为10001000
K2Y10 Y10.....Y17
10001000对应K2Y10时结果为
1 0 0 0 1 0 0 0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结果为y10 y14置1
在下愚见,作为参考

网友A:
理解一步其他就都会理解了

网友B:
1楼的数值转换有误,正确的理解为16进制转换二进制时,左边为高位,右边为低位,
如按你转换的二进制数值输入进PLC,程式执行的动作肯定会与想要的结果不同,
提提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