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模块问题

楼主(2010-08-29):
我有一个Q68DAIN模块经常发热报警,用手摸有点烫,但更换过几次新模块,故障依然如此,如果用风扇强行散热能正常工作,那位师傅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电流太大了,接近短路状态,换一个执行机构试一下。

楼主:
还要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的Q68DAIN模块发热问题,根据你给我的答案结合现场分析可能是干扰照成的,我查了一下这个模块的资料,上面说在模块输出端可以增加一个0.1-0.47mf25V的滤波电容,根据我以往修电器的经验0.1-0.47mf是买不到的也很少用到,我想是不是资料印错了应该是0.1-0.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