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之前用得好好的,重装了一次后就成这样了
本来有的选项是彩色的,现在成了灰色,程序也打开不了新建不了

网友A:
就是不能创建文件(工程),我的也不能!!!!那位大侠知道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B:
是重装了软件还是重装了系统,你的操作系统版本等,要说明白。
Andy

网友C:
估计是系统问题!我以前也遇过类似问题,怎么搞都搞不好!最后重装了系统!正常了!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工控初学者

网友D:
你少状了一个东西

网友E:
文件缺失。。。

网友F: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非常好解决,以前我以为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其实不是,请按下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1如果是全新安装先安装ENMEL中的环境安装程序SETUP。EXE,然后在安装主程序SETUP。EXE
2 如果以前安装过,先将软件卸载,在进入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下的SOFTWARE下的MITSUBISHI,将MITSUBISHI这个子目录全部删除后重新安装程序,方法和第一步相同,否则会出现能正常安装软件,但一运行软件就会报错的现象
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但还是不行,怎么办!!!!!

楼主:
我按6楼朋友的方法试了,但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G:
是否在重装时选择了专用监视功能?卸掉重装软件,不要在装软件时选择专用监视功能,试一下!

网友H:
同意9楼的说法,“监视专用GX Developer ”这里不能打勾,否则就只能监视不能编程,楼主试试看

网友I:
先装一个低版本的  如  7.08的     然后再装  8.86的

网友J:
我也是这样的软件不能用了,比这还糟糕,都卸载不了。重装时软件提示要卸载已装软件,没法子装不成。我又不会打开注册表。只能重装系统了,现在只好暂时用西门子的,

网友K:
windos7可以用吗

网友L:
当心自己的电脑不支持,我有一次就是装高版本的,结果不能用,没办法卸载之后装底版本的才没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这样的软件不能用了,比这还糟糕,都卸载不了。重装时软件提示要卸载已装软件,没法子装不成。我又不会打开注册表。只能重装系统了,现在只好暂时用西门子的,

在注册表里要删除彻底,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M:
我水平太低。没意见

网友N:
直接重装程序就好了建议找个正版的装下

网友O:
电脑操作系统有问题,好好装装系统再看,很可能重毒了

网友P: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Q(2010-11-25):
可能安装不正确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R:
卸载软件重启电脑后在安装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