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N0 M1后 怎么把N0 M1写入程序

楼主(2010-08-29):
朋友们我是菜鸟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在编MC是MC N0 M1后 反映不出N0 M1 按F4转换后也没有N0 M1

网友A:
转换之后再按Shift+F2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沒錯

网友B:
不用管了,自动生成

网友C:
你在编辑模式下是看不到的,切换到读出模式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D: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E:
在写入plc后或是模拟仿真时会自动出现在母线上的

网友F:
在监视模式下 显示

网友G:
我这里有图

网友H: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I:
把写入模式改成读出模式就能看到了

网友J:
程序写好后转换,再变成读出模式就能看到了

网友K(2010-10-28):
不用写.在监视模式下自动生成

网友L:
写程序时是不出现的,只有在监视时才出现这个点。

网友M:
仿真时能显示

网友N:
明白了,谢谢工控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