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和PLC控制电炉的温度?

楼主(2010-08-29):
有一台电炉用天然气燃烧器来加热,温度最高控制在400度,也就是说低于400度加热,高于400度不加热,要求用触摸屏和PLC来控制,请高手帮忙,需要哪些电气元件,触摸屏,PLC,还有些什么,请教中,最好谁能帮我写个小程序,谢谢!

网友A:
外面找专业人士做吧。

网友B:
太浪费了吧,简单的温度控制器就能轻易解决。

楼主:
兄弟,浪费这我知道,可人家就是要这样做,能告诉我要哪些电器吗?最好有详细的型号,谢谢!

网友C:
温度模块

网友D:
1。使用:PLC ---FX2N + 温度摸块 FX2N-4AD-TC + 触摸屏
2。小程序----需付费的,因为你是在创收中。

网友E(2010-10-08):
那要看控制的温度精度了
要求不高的话,程序是很简单的,做数据比较就可以了,关键是要做个回差了,不然加热元件会频繁启动的。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那就要用到PID控制了,那个比较烦点了,要去现场调参数了

网友F:
很划不来啊 兄弟
要加适配你测温元件的模块

网友G:
这个东西简单,用个4AD的模数转换块,如果是PT100的选型号PT,如果是热电耦的用TC,然后再编写TO和FROM指令,具体看看三菱编程的资料吧,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经搞定了,写出来了就感觉很简单,没懂进去的时候,还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