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电液阀的220V电磁铁不能改成DC24V吗?

楼主(2010-08-29):
交流220V电液阀的220V电磁铁不能改成DC24V吗?只换电磁铁厂家说不行,必须连过油块都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只要保持线圈功率不变,通常是可以改的,换成同等功率的DC24V线圈就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
电磁阀的生产厂商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阀体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可以 自己都可以用铜线试绕

网友D:
加一个ac220v转dc24的变压器,可以去五金店或电子城买一个试试。

网友E:
改不如换啦
互相学习

网友F:
买个功率相近的DC24V电磁即线圈,再买个功率偏大一点的开关电源就行了,完全可以使用的,且直流线圈

网友G:
不行的啊! 他们的力度不一样大 我早就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