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们打开FB时,在变量表中除了输入输出等,还有STAT 和 TEMP .
我想问一下,临时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区别是什么?
存储区域不一样,这个我知道。

网友A(2010-12-06):
临时变量仅在每次调用FB或FC块时起作用,必须“先赋值,后使用”,静态变量可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