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590C一个奇怪的问题,高手来分析一下那里原因

楼主(2010-08-30):
有一台590C经常无缘无故的自己停了,正常运行时指示灯RUN 和START CONTACTOR灯亮,但这个时候这个灯不亮,我的判断是start无输入,刚开始以为中继问题可是更换并且并了中继都会出现,我在监视里面可以监视到start这个点是有输入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那里原因?补充一下这个故障不是经常发生有时几个小时一次,有时一天一次。系统停止后马上从新启动又是可以的。

网友A:
不知你的系统是怎么控制,应该是外部信号出现故障,你不说清整个系统得控制是很难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发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外围控制没问题的,我说的很清楚了
我能在调速器里监视到这个点有信号输入为真,我用表也量了确实有信号
但就是不启动。很明显是调速器板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我没修过板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你所说的真是指哪一个,是ENABIE还是START/RUN ,呢?这两个点必须是同时有效才能运行的

网友B: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大概590的通病吧!

网友D: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如不能解决,主板就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E:
路过,顶一下!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