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采用PLC寄存器方式切换画面,为什么会出现画面重叠

楼主(2010-08-30):
做实验时,出现此问题。
系统设置中控制元件为D10和M10,在其中一个切换画面方式中,我设置其采用“PLC数据寄存器”方式,运行后只要使用此方式切换,
立刻出现画面重叠,始终是“0”序号画面在该画面上方。不知啥原因,请高手指导。谢谢!
使用软件为FXDU,程序及画面图片如附件!

网友A:
学习来了,好久没来学习了

网友B(2010-12-01):
FXDU软件使用时,一般不编共通画面。应当从0#画面起编辑。

网友C: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