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缆问题

楼主(2010-08-30):
三相四线电缆问题:市面上购得的RVV四芯电缆一般颜色 为 黄 绿 红 蓝 , 零线不用 。PE保护线接什么颜色??

网友A:
一般接线的两头用一 黄色电工胶绕在蓝线上用来表示一下 PE

网友B:
可以选购标准色标的电线,

网友C:
用蓝色线做地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呵呵....
小日本和台湾佬的机器上大多是绿色线为地线,但他们的具体标准我不清楚。
我们大陆的标准地线是黄绿双色线!

网友D:
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这都可以接....不要搞错,接错线就是了,,.

楼主:
个人觉得 国内一些标准真是 扯淡 。
买电线专门的 黄绿红+黄绿双色的线不多见的。
黄绿双色 和 黄色 绿色都接近,特别是黄色线。

网友E:
安装者自己规定吧,反正四跟线是一样大的,难道你用红色做PE就工作不正常吗。

网友F:
日式设备一般是:绿色(或绿色中带黄色的)做接地线!

网友G:
一般红色。 绿色 。黄 色 为相线,藍色为零线

网友H:
应该有根比较细的可做地线
如果都一样粗,建议用绿色的

网友I:
黄 绿 红是大陆的相线的颜色 大陆的电缆颜色也是乱七八糟的 绿色的做地线也不影响机器的运转

网友J:
最好按原设备布线习惯使用,其实用线只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为前提,颜色自己定也行。
饿米豆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红色。 绿色 。黄 色 为相线,藍色为零线
支持!零线是蓝色,黑色是地线!地线或者是黄绿双色专用地线!不过一般都没有这么严格要求的场合,电工都是照样使用的!有时相线的电线多出来了,就拿来用作地线或零线使用!在中车丝袜常见,在外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具体可见
http://www.iec.ch/
国际电工标准行业协会网

网友K:
一般藍色为零线

网友L:
我一般配线都用黑色,如果要分颜色采购要闹情绪,不过只要接线牢靠,不存在松动,卖出去不因为接线问题而去售后,

网友M:
按国际标准,接地一律为黄绿双色线,但欧美日等国家用绿线做接地线。上海低压电气规程规定,接地线用黄绿双色线,如果没有双色线,也可以用蓝线或黑线代替,但二头一定要用黄绿双色胶带予以区分。

网友L:
上面的朋友。你在上海那个区,嘉定问你好

网友N:
你不可能把黄绿红其中的一根当PE线吧,剩下的就是蓝色线了,把蓝色线当PE线算了,不然你就再去重新去买线。反正你有钱。蓝色线是直流电用。

网友O:
四线是否一样粗,如果一样,黄绿红蓝,,abco

网友P:
蓝色做零钱见多了,呵呵,绿色做零线也见多了,黄绿相间的做保护线也见多了,零线做保护线了见多了,,,国家标准不一样而已!!中国标准保护线黄绿相间

网友Q:
黄色-----A相
绿色-----B相
红色-----C相
上面是国家标准相色

网友R:
一般用双色线做地线!

网友S:
其实3相4线是应该分别为 黄色-----A相 绿色-----B相 红色-----C相 蓝为零线不是做地线使用,如果是地线一般都是双色线。因为全球没有制定统一标准,所以每个国家的用线标准不一样

网友T:
黄,绿,红三种颜色为U,V,W三相电,接地线为黄绿双色线,黄绿双色线,不能当其它线用.安规里面写的一清二楚,不懂就百度吧!

网友U:
可以选购标准色标的电线 一般接黄线

网友V(2010-09-29):
应该蓝线会小一点的

网友W:
我还是觉得用兰色比较合适

网友X(2010-12-01):
一般有一根黄绿线吧,也就是说,红绿黄和黄绿

网友Y:
黄绿双色

网友Z:
绿色中带黄色的,双色线做PE线是合理的。

网友AA:
蓝色是零线,用双色电工胶布缠住表示就可了

网友AB:
有用蓝线做地线的,小日本的机器有的是三相220V的,中间B相强制接零,但是AC之间的电压还是220V的电压。如果用四芯电缆的话就B相作为零线,蓝线作为地线。

网友AC:
有根线比较细的,就用它做地线吧

网友AD:
我们买了根线里面有2根黑线一黄一红 这是什么标准?

网友AE:
自己标示清楚就可以的~又不影响!!

网友AF:
你可以买那种3*几的.其中一根细一点,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