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EM231模块时问题?

楼主(2010-08-30):
各位工控朋友,本人昨日拿朋友的西门子EM231过来学习一下,发现EM231一连接到西门子226,通电后就出现SFC灯不断的闪烁。
我将模拟量数据读出监控发现,AIW0=32151,AIW2=32150,AIW4=0,AIW6=0;无论输入端电压如何变化,模块内部的数据仍然不变,同时SFC灯也是不停的闪烁,由于 本人是初学西门子的PLC,还想请各位工控朋友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输入的有问题!0-32000

网友B:
可能是量程设置不对,比如说是电流输入或电压输入?调DIP开关,保证输入信号和量程设定一致。

网友C:
输入已超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