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怎么传上程序后不会自己显示画面

楼主(2010-08-30):
富士触摸屏怎么传上程序后不会自己显示画面,它的每一屏画面都要PLC来给定才显示吗?我怎么做才能让它自己能显示我设定的第一屏画面,只用它来控制动作和显示状态呢?

网友A:
大哥可以多看看手冊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PLC和屏连到一起显示【通讯出错】【超时】【画面号:0】【接受代码】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显示我的0号画面?我是和西门子200通信还要怎么设置PLC吗

网友B:
当通讯出错时显示Check画面。
当画面组态出错显示出错画面。
根据画面出错编号可以得知出错原因,你的供货商应该提供合适与及时的帮助。
Regards

楼主:
plc要指定初始屏的编号吗?比如0屏对应位地址是什么呀?操作手册没有全靠摸索!大家还是给点帮助 吧!

楼主:
终于知道了,还必须PLC给指定初始屏画面!自学的快乐!成功的快乐呀!哈哈哈!仍然多谢cvlsam、 zyfzxh 给以的帮助!

网友C:
楼上哥们:您好!请问有富士UG221H-LE4触摸屏编程软件吗给我一个,
dfmliuyong@126.com
,谢谢您!

网友D(2011-02-05):
上哪才能搞到FUJI触摸屏的编程手册呀?望哥哥们指条活路。

网友E(2011-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