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教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大佬这里有一个型号为ST402的PROFACE触摸屏上载不了程序为啥?我用的是USB转232的通讯电缆,接口选COM1,传输速率9600.在上载过程中会显示GP没响应????? 还有一问题;在点模拟窗口时显示找不到模拟数据文件,为啥?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USBZ轉RS232轉驅動是否有正確安裝,com口是否選擇正確(電腦裝置管理員中可獲悉正確的端口),st402所使用的軟體沒有直接模擬的功能

网友B:
通讯线不对吧,,

楼主:
受教了,谢谢。问一下那里有传统RS232接口的下载线销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问一下那里有传统RS232接口的下载线销售?
2000系列通讯线市面上多的是,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