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速与脉冲数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0-08-30):
伺服电机转速为:2000r/min
我给伺服电机,脉冲频率数对应电机转速为:2000r/min时,给脉冲的数对应伺服电机走10转。这时伺服电机只是震动一下。
如果再给脉冲的数对应伺服电机走20转时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你设置了启动速度,所以在低于启动速度下伺服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设置了启动速度,所以在低于启动速度下伺服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