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速发电机同高速发电机并网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大虾,中速发电机同高速发电机可以并网不?要是并网使用需要注意什么?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并,相位和频率同步就行了!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
并网后负荷急剧变化是否会映响两个发电机的负荷平衡

网友B:
赞同一楼说法。你首先要确定相位和频率相同后才可以并网。切不可在未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C:
需三个条件才能并,相位,频率,振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