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下面是两个PROFACE串口编程电缆图,究竟哪一个正确???

楼主(2010-08-30):
各位老师,下面是两个PROFACE串口编程电缆图,究竟哪一个正确???

网友A:
第一个绝对正确,我做过并试验过,效果好得很,第二个就不清楚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第一个正确,

网友C(2011-04-09):
其实都正确,只是圆头8针的编号刚好相反,第一个图从右下开始数,第二个从左下开始数.对吗?

网友D:
第一个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