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一个原有设定值

楼主(2010-08-31):
以前都用三菱的,刚接触S7-300,问一个问题哈,我想改变一个设定值,比如说,以前设定的最大速度是8M/秒,我现在想改成5M/秒,我知道改变量表没用,该怎么改呢?开始我想双击7M/秒改成5M/秒,没用,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在变量表里不能改?
你的设定值赋值,不会每周期都调用吧

网友A:
如图所示,想把MW42的值从8改成5,只需点击红框里的“修改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B:
改变量表没用?
改变量表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