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视觉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0-08-31):
各位,不知用视觉传感器能否采集到某一工件的具体位置,然后后我根据此位置再控制机械手去抓该工件

网友A:
用美国的COGNEX品牌的可以实现,不过成本挺高的,200万像素的CCD加镜头及光源要5万多RMB。

网友B:
没有这类传感器,但是有视觉控制的设备。
原理是这样的:使用VB或C++编写应用程序,预先把零件的轮廓,颜色等信息保存在资料库中,再通过CCD镜头高速照像机不停的拍照,并把拍下来的照片通过预先编写的程序识别轮廓和颜色等,再与资料库中的信息做比较,比较结果不同的就判断为不合格,执行不合格的流程处理。比较结果相同的判断为合格,执行合格的流程处理。
烟叶复烤厂就有这种设备,名字叫“光电视觉除杂系统”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COGNEX or KEYENCE都太貴了
自己寫才賺的多,一般要有TRIGGER信號通知CCD做影像擷取,比對,定位,量測,顏色,灰階.......等等,再進行判斷OK OR NG.

网友D:
视觉传感器没见过,今天听说了。

楼主:
我说所的就是能发现图中红色的胶管就可以了,能够检测出红色胶管的位置,然后在让一个机械手去一个个的抓出来

网友E:
用欧姆龙的视觉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现在有的是,松下,等一些企业都做这个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所的就是能发现图中红色的胶管就可以了,能够检测出红色胶管的位置,然后在让一个机械手去一个个的抓出来
FOV太大了,不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