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中 DP总线上挂ABB变频器 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10-08-31):
现在没有ABB变频器的GSD文件
谢谢赐教

楼主:
那位大哥能帮忙 谢谢

网友A:
加载ABB变频器GSD文件 如果有参数可以组态最好 没有的话加载后在变频器中定义ppo类型 参数之类的
大多数驱动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好像TCP通讯可以实现

网友C(2010-10-02):
变频器做DP分站,必须装GSD文件,不做DP分站就用不着了.同样可以控制.

网友D:
ABB变频器需要加一个硬件DP口通讯模块。